Wing大大,我的450单向轴承好像偶尔会打滑,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2007-12-01):
wing大大,你好:

我的问题如标题。问题出现在今天,情形如下:机机除了陀螺仪外其它都装好了(尾舵机未接电),放在桌子上,两个人从两侧按住脚架,推油门,大桨高速旋转的时候突然出现打滑的声音,大桨转速下降,赶紧收油,再加油,大桨又开始加速,又变得正常起来。后来又出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我是初学者,对直机的安装、调试和飞行都没有经验,不知是不是哪里没有弄好,还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导致了这种现象,希望wing和各位前辈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
我也遇上了,不过我是没上大浆测试的时候出现打滑,我以为装上大浆就好了,到底是怎么了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请楼上的看看是不是电机的旋转方向反了,从上往下看,电机铜齿应该逆时针转

网友:
.看看电机是否有反相。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齿轮打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机应该是没有反向,中速油门感觉正常,推至最高速的时候,打滑过两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帮助!

你是指铜齿和大齿盘之间打滑吗?

我感觉间隙不是很大,电机也安装的很紧很紧

网友:
WING的单向套我测的是6。01mm,安上后狠好啊,齿轮要上紧,多检查下叭

楼主:
回复 网友C:

"齿轮要上紧"

是指铜齿和电机轴之间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要上紧"

是指铜齿和电机轴之间吗?

谢谢

网友:
我在看看,会不会是疏漏了

网友:
以前没有飞过直机么?
旋翼应该是顺时针方向的,你的方向可能反了。

网友:
方向肯定没反,电机也肯定没反转,要不开始就是打滑了,不会开一部分油门才打滑,用手转下旋翼头就明白的

楼主:
楼上的,咱俩一起紧紧铜齿螺丝看看

网友:
两个可能,马达铜齿顶丝松了,单向轴承衬套的顶丝松了

网友:
我的37#碰到过这个问题,是单向轴承的问题,换一个或者用一段时间会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要上紧"

是指铜齿和电机轴之间吗?

谢谢

  不能太紧,要有0.3MM左右的间隙。否则电机的电流会增加很多还有其他等等。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没解决?
要知道是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很简单:用手抓住大齿盘,另一只手用力反向转大浆夹,如果转得动就是单向轴承打滑。否则请考虑电机齿轮打滑问题。不是我一个人吃过亏。这个齿其实不上锁紧螺丝都能让你的飞机飞起来,可是有时就会打滑,一般你还觉查不到。有人会说,我紧得很紧呐! 还上了螺丝胶哪! 没用的,我们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必须把齿从电机上拿出来,把螺丝拧进去,看能不能拧到从轴心孔里看得到螺丝进来了,只有进来了才能紧到电机轴。最保险的方法是在电机轴相应位置用什锦锉锉出小平台,这才100%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网友E:
我的打滑找到原因了,铜齿上的机米没上到底,有间隙,估计是原来没紧到位,大油门下回了一点后就又卡住,应该是就这一下把大齿打掉了3个齿,要不就是WING给我的大齿是次品,空机试转的时候那点负荷应该打不了大齿,强烈要求补发个大齿,一直稳定油门会有点小问题,一松油门,刚好在大齿缺的地方停了下来,单向轴承的原因,大浆还在转,但在推油门,铜齿就在园地打滑了,多推收几下油门又卡上齿就又转了起来没仔细看还没发现,唉,新手装机不小心啊,还没离地就先把大齿给打了,对了各位,怎么把单向轴承从大齿里拿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取单向轴承可以:
1。有专门工具可买,用小锤打出来,再用这种工具打到新的齿盘上去。
2。因陋就简,用坏的主轴沿着单向轴承的边逐一敲打,打出来。
要注意单向轴承打回去的位置,因为这个位置会影响到大齿盘会不会碰到机架。
以上说明都是基于亚拓450的经验来的,因没用过WING450,会有所不同,请自己注意掌握。亚拓有新的齿盘,单向轴承可以用螺丝与齿盘连接,省了这个步骤,不知道这里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打滑找到原因了,铜齿上的机米没上到底,有间隙,估计是原来没紧到位,大油门下回了一点后就又卡住,应该是就这一下把大齿打掉了3个齿,要不就是WING给我的大齿是次品,空机试转的时候那点负荷应该打不了大齿,强烈 ...

扫齿的原因多半是你自己的问题呀 真的是各色人等都有啊

网友:
我的wing的大齿也有单向轴承卡死的现象

可能是单向轴承质量一般吧,但是拿下来后又不卡
后来换了yt v2的单向轴承,就好了,就是贵,亚托一套大齿要1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