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A电调

楼主(2007-12-01):
亚拓原装35A电调设置好后 每次通电开机都会自己叫5声 .....怀疑自己没设置对。 是不是要叫5声哦

网友A:
如果是5声的话意味着每个设置都在1上面 飞行是可以的,但不是标准设置

网友:
这是要看自己设置的不同而提示的, 可以到亚托官方网站出看看电调中文说明书。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ssembly/rce-bl25x_1.htm
或
http://www.align.com.tw/html/ch/al200/al2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