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程汽油机用小排量的二冲程汽油机的排气管行不?

楼主(2007-12-01):
为什么? 125CC四冲程
发动机
用70CC二冲程汽油机的排气管可以吗? 为什么?

网友A:
LZ你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B:
好象不行,就类似于小的水流流过细管子,换了大的间歇水流,管径导致有限时间流不出去,
会损失动力的。
笨方法分析,欢迎拍砖

楼主:
原帖由
枫囝
于 2007-12-1 20:51 发表
LZ你是用在那里的????
我是用在遥控车上的

网友C(2008-01-01):
摩托车上的吧 应该可以通用的

网友D:
二冲程汽油机是一圈一个动作循环,四冲程汽油机是两圈一个动作循环,在相同时间内的排气量二冲的明显大于四冲的,所以125CC四冲程发动机用70CC二冲程汽油机的排气管绝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