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加大电流行吗

楼主(2007-12-01):
用2台这一样的
充电器
并起来加大电流 电流是原来的2倍不知可以吗 还有就是这款充电器是真正的平衡冲吗 截止电压准吗

网友A:
前几天刚刚实验过了 用2个3星的手机充电器 并联后充电电流是0.5A*2 但是到最后充电快结束的时候 有个绿灯不正常的闪 估计是2个截止电压不一致造成 4.22和4.24V

网友B:
用两台都有恒流恒压功能的充电器对电池充电是可以加快充满时间的,如两台充电器的一致性好,其截至电压也是跟原来基本一样的。如果一致性不好,相差明显则恒压低的先停充,最后充至电压高的止充。

网友C:
行不通
有钱买两个充还不如买一个电流大些的充,呵

网友D: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没什么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