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降压电路

楼主(2007-12-01):
我要一个电路,能把11。1v的电压转变成8v稳定的电压。还要将7。8v的电压转变成8v。这是为了给飞机上的无线摄像头供电。感谢。

网友A:
1--------11.1v的变成8v的可用三端稳压集成块7808实现,电流不够可多块并联使用
2---------直流的7.8v的转成8v的应用场合40年未见,对不起

网友B:
前者用7808 后者不用转 摄像头能适应这0.2v的电压差的

网友C:
第二个要求,如果对纹波要求不高,直接用DCDC泵上去,如果纹波要求高,就用DCDC泵到9伏,再用LDO降下来~

网友D:
用三端稳压集成比较常见!

网友E(2008-11-12):
三端稳压集成块7808消耗多大电流呢??

网友F:
哈哈楼上的又灌水啦,原来元帅就是这样灌出来的

网友G(2009-05-06):
78系列为1000MA
78L系列为500MA;78系列为1000MA;78M系列为150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