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的混控指的是什么?

楼主(2007-12-01):
我觉得固定翼的混控应该是副翼和垂尾的联动,但我的TW-747怎么是副翼和水平翼的联动???!!!请老鸟给说说。

网友A:
这么高级还会连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级还会连动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像火鸟那样的V型尾翼是需要混控的.

没有尾巴的飞翼也是需要混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什么意思?!

你的問題更讓人不懂......

网友:
这个,,,怎么混?

网友:
混控就是 混合控制,某种程度来讲就是一个操作导致2个以上的通道相应。
比如上面的例子,你拉杆的时候,本来只有水平尾翼动,但是现在通过混控,同时联动了2个襟翼舵机一起发生了襟翼联动,
这个联动使飞机可以以更小的半径进行空翻。

网友:
原则上赛斯纳都要混控的,说明书上写着,不过可以不用,自己控制的时候注意就可以了

网友:
根本不用混控,多余的

网友:
 飞飞翼时就要用呀。。

网友:
一些教程说赛斯纳不用混控会飞坏手势,,,我看着郁闷,有飞机飞已经不错,还管什么东西..........

网友:
没玩过太高级的

楼主:
看戴氏教材上是混控应该是副翼和垂尾的联动,怎么变成副翼和水平尾的呢?

网友:
这个设置是飞 飞翼时的设置
飞飞翼时副翼和水平尾翼联动,还有V型尾翼也是这样联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