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直是否可以用9253尾驼,好用吗?9253是不是行程太大 ...
450电直是否可以用9253尾驼,好用吗?9253是不是行程太大了,比9257大吗

楼主(2007-12-02):
450电直是否可以用9253尾驼,好用吗?9253是不是行程太大了,比9257大吗

网友A:
9253在450电直上不是行程太大了,而是体积太大了,貌似装不上去喔

网友B:
9253可以用,就是重了许多,不好配重。9253也不便宜还是用9257吧。

网友C:
就是,用9257

网友D:
9253很大的呦,影响你的配平,电池要往前挪才成。

网友E:
能用的 ,体积不是问题,就是稍微重了点,电池要移到很靠前才行,我用9254做450 的尾舵机,重量跟9253一样的,51g含线,效果就是尾巴铁棍一根。

网友E:
如果用9253的话尽量将它往机头方向移,我是紧贴着陀螺仪装的,将尾连杆加长一点。使重心尽量前移。搞好了,效果很好的。

网友E:
忘了说一句,行程可以用陀螺仪上的电位器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