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感觉450高低浆不好调整,转起来时看不清楚

楼主(2007-12-02):
个人感觉450高低浆不好调整,转起来时看不清楚,不知各位高手是怎样调整的

网友A:
450太好调了,调好螺距后根本就不用管双桨,机身一点都没有震动。

网友B:
关健还是尺要看的准.最好发明个数显的就精确多了饿

网友C:
一边桨尖贴一块锡箔,用灯照着就看清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D:
在一支桨上做标记,然后调这支桨的A连杆顺或逆转一圈装好,在中高速下观察对比未调前双桨大小情况。反复调这支桨到双桨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