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650MM的DFO艇配桨等若干问题!

楼主(2007-12-02):
   各位船友DD:做为一名菜鸟配条船真是一件费钱费事的事!但为了自己的梦想还是坚持不懈!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已经购置的DF的650MMO艇,飞速达B3660,KV2450,星星的125A水冷电调,三禾311接受50频接受晶体,就为配原来的三禾的
 MX3控,四组4S2P加拿大锂锰电池
   现在请教一下:1,就是用130软轴系的话!这配置用多大桨比较合适!桨也不便宜,不想买多!请帮忙推荐一下!
          2,就是O艇是不是非要用压浪板!
          3,由于桨架的原因,桨伸出船体超过吸水舵,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4,还有就是看到有些船友的电机座安装位置有靠前.具中,还有靠后!不知那种好点!
          5,吸水舵是不是要有保护那种!防止水中撞到障碍物!
   问题教多还请能上帮的DD们多多指教啊!在此谢谢了!

网友A:
目前比较合适的桨是X437/3 Y537/3 130轴系.吸水舵.压浪板FX那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比较合适的桨是X437/3 Y537/3 130轴系.吸水舵.压浪板FX那有.

谢谢啦!OCTURA的X437桨不便宜啊!是不是非要上啊!一百多啊!

网友:
那你可以考虑Graupner 的 2318-36 2318-37.5

网友:
DF的O船壳500多克,跑437的桨有偏大之嫌,我跑的话432桨最合适。

网友:
  700的船用x437/3 650的船可以试试直径36左右的桨 用X437/3也可以 但你的电池要能受得了!

网友:
用2叶浆可以了

这个马达KV高,用2叶的够了,发挥出高效率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电机配制,上12节EP4200电,上Y535桨都非常吃力,电池暴烫,只能跑3分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电池也只有用这个啦!其他的消费不起啊! 我现在都被搞糊涂了,到底用多大桨啊!总不能买个不行在花钱在买吧! 我的钱苦来的也不容易啊!我的电机是KV2450的,4S的14.8V,转数在3万6千多转!到底用这电池多大桨合适啊???三页还是两页???确定的话买个好点的也值啊!

网友:
哪种好买买哪种

2叶的可以买个D38* 1.4 浆,   3叶的D35 低螺距比的

网友:
用4S2P跑这个电机你还是先试下X432,再上X435,比较安全。胶桨只要10元一个

网友:
LZ相机有问题?

网友:
我来啦,可先试验塑料桨,好了就落实金属桨的size,但铜桨相对于塑料桨是比较耗电的。
x432-x435-x438 这样试吧,在速度与时间温度之间选择

x虎重工好像有卖 塑料桨

网友:
压浪板对你船起滑很有帮助的。还有你电机安装位置要看你船在水里的重心儿定的。你先在水里调好重心,作上记号后再固定电机座呀。

网友B:
借个地方同问 请大家参谋一下: --湖南CAT壳 电机--飞高B3674  --1516KV   --电池20S EP4200,试过几只外贸塑料浆,不很理想,想配个好浆,因价格教大,怕买错  谢谢大家

网友:
我是用GRAUPNER的42两叶桨~

楼主:
再次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借个地方同问 请大家参谋一下: --湖南CAT壳 电机--飞高B3674  --1516KV   --电池20S EP4200,试过几只外贸塑料浆,不很理想,想配个好浆,因价格教大,怕买错  谢谢大家

建议换kv1800左右的电机 用 x437/3 就很疯了,,, 如果不换电机,可试x440/3或者x442 我的电机和你的一个样.,,但速度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kv1800左右的电机 用 x437/3 就很疯了,,, 如果不换电机,可试x440/3或者x442 我的电机和你的一个样.,,但速度不快!

哟你回来了呀

网友:
其实,加拿浆,,的浆型才适合电船的,,OCTRUA适合油船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kv1800左右的电机 用 x437/3 就很疯了,,, 如果不换电机,可试x440/3或者x442 我的电机和你的一个样.,,但速度不快!

恩,KV是低了些  考虑过换电机,但飞高电机好象目前玩具店都卖750(实在是大头价) 也没有找到愿意和我调换飞高电机的玩家,目前只能换浆或换只大电调上到24S 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这只船,印象中记得有朋友用的是b3660 1500kv ,6S lipo , 用x435  x438 x637 或 x437/3 ,最快的是y537 。能上70km。

象LZ的配置,可以试试用 x435  x438 ,x432可能会过小,如果电机、电池不热,可以再试试x637 x437/3 , 玩锂聚一定要小心工作电流,一超好几百就over 。

还有一个用12cell ni mh 跑的朋友,y537可能罗距大了,要换小一点的桨,如x437 , x438 ,x637 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恩,KV是低了些  考虑过换电机,但飞高电机好象目前玩具店都卖750(实在是大头价) 也没有找到愿意和我调换飞高电机的玩家,目前只能换浆或换只大电调上到24S 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

可以试试用高压低流的方式。 上6S 或 7S  lipo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KV是低了些  考虑过换电机,但飞高电机好象目前玩具店都卖750(实在是大头价) 也没有找到愿意和我调换飞高电机的玩家,目前只能换浆或换只大电调上到24S 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

可以试试40V的电调,我也在寻找,,,,,,小于38的桨,在我的船上起不了滑..因为我船重有3700克(20S镍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用高压低流的方式。 上6S 或 7S  lipo 。

强烈建议星哥出40V-50V的高压电调,,,,无价无货,,难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40V的电调,我也在寻找,,,,,,小于38的桨,在我的船上起不了滑..因为我船重有3700克(20S镍氢)

不能起滑虽然和重量有点关系,不过桨位和重心影响更重要,还有桨叶形状影响也很大

网友:
不建议换电机,1500kv电机还是可以应付的,用换电机的钱去弄几个浆还划算,又可以积累经验。可以考虑石师傅的铝浆比如直径45螺距70的2叶浆,不建议用螺距比大的3叶小浆,因为螺距比过大会降低浆的效率

楼主:
楼上兄弟啊!怎么没人就我的问题讨论一下啊!

网友E:
1. 用X435  浆吧,这个有卖
2. 这个装好过不装
3. 影响不明显
4. 你觉得怎样方便安装就怎样装
5. 吸水舵有保护当然好,示你玩船的环境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用X435  浆吧,这个有卖
2. 这个装好过不装
3. 影响不明显
4. 你觉得怎样方便安装就怎样装
5. 吸水舵有保护当然好,示你玩船的环境而定

谢谢keke899兄弟啊!我准备下手了!:loveliness:

网友(2008-01-10):
配置较猛 但想上速度 电池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