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耐克斯EDI安装图(多图)

楼主(2007-12-02):
机身整体
横轴
横轴螺母
主轴
主轴轴承座
马达座
齿轮组
反转齿轮组
反转齿轮组2
电池
安装座+电调安装位
舵机
安装位
陀螺安装座
脚架
尾管
尾舵机安装座
尾推结构
尾波箱
尾桨夹
OK!!整机安装完毕

网友:
喜欢头罩,其他的。。。

网友A:
感觉象皮包骨啊

网友B:
单侧板的机身改的不错
反转齿用铝合金也不错
尾桨夹用铜螺丝不妥
主轴三点固定没看出必要来

网友C:
整体感觉做工粗糙,请LZ说说各部件虚位情况。

网友D:
零件表面好像是磨砂的。

网友E:
做工应该在加强些!呵呵!不太美观!

网友F:
真粗糙了啊

网友G:
接收不好放了。。。

楼主:
表面的话不是粗糙,以为我们的表面是经过表面喷砂处理,实际看起来很漂亮,另外个别部位在照片上看起来有点痕迹。。。主要原因是 (像数太高了。。。:loveliness: )

楼主:
虚位在我们的球头扣进行改良后,虚位基本消失了,主齿也进行了改进这边3D炸机的情况下齿轮都不少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