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 V2如何调TDF06C的控???

楼主(2007-12-02):
TDF06C,,控制SJM V2如何设置
遥控器
??
我现在的设置是:
机尾对自己
右手边的接1
后面的接 2
3通道接电调
4通道接陀螺
5通道接陀螺单条线 6通接左边的
舵机
。。
通道反向设置,变成REV,,,,
现在的问题是上推油门,,三个舵机同时下降,,,,其他一切正常,,,,
请教如何设置

楼主:
现在2通道是REV

网友A:
把第6通道向上打.三个舵机同时就向上了

网友B:
1246开关全部打到上,为了安全,把电机线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