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总于把炸了N天的450V2修好了

楼主(2007-12-02):
上次没开3D开关,翻过来炸了,一直忙没时间修理。今天总于修好了,可惜天公不作美,南京周末小雨连绵。

原装中联在上次炸机后弯了,V2 4MM横轴确实厉害!这次一并改了SE的横轴。今天还发现亚拓的中联铝合金并不是硬度很高,弯掉的那个中联用锤敲就能校正,而且不用很大力就可以!难怪每次炸下来都感觉横轴弯的不厉害!

今天换上了430X电机,配13T齿感觉转速较高,螺距也重新调整为+-9,等天放晴出去测试一下电机实际使用情况。

在调螺距的时候今天也费了点功夫,原来都是随意调调,今天发现在50%中立点时螺距为0,100%和0%时最大螺距相差达2度!桨夹上的连杆只能够调螺距但不能保证上下的行程是一样的!要保证上下行程一样需要调十字盘到混控臂的连杆!也就是最长的那根连杆!今天我的飞机连杆又放了2圈才保证上下行程一样,100%和0%时全为+-9!以前的螺距都是在控里调整的,飞机都没仔细调整到最佳状态!今天调整完后3D模式下的螺距异常简单,0%就是-9,100%就是+9,不用在控里调了!

今天在换SE轴承的时候发现原来V2的大桨夹中最外面的轴承较容易损坏!里面的轴承拆下后还很好,外面的轴承已经有磨损了,转的很涩!炸机炸多了这里的轴承也是需要定期检查的。另外改成SE的轴承后在装SE中联的时候发现SE的中联比V2的短!原来以为会不够长!但螺丝装起来只是O圈被压的更严重了!不知各位改SE后有没有这个问题!

安全飞行也重在对机械部分的调整!原来一直对这个不是很重视!今天调完机试飞后感觉比往常好飞很多!也稳定很多!而且我的飞机没装副翼杆上的平衡锤,装了飞机会更稳!

下面上图和视频:
V2的头罩已炸了N次,修修补补还能用!真是结实!
水平翼支架原来的塑料件真是不爽,一炸螺丝就滑了!还是换成金属的爽!
我的尾舵机用的9254,线让我和401焊一起了!除了重量大点外,其他飞起来很爽!省了一个9257的钱!而且我相信大的肯定比小的耐飞!
这次的中联用的是付厂件,插主轴的孔有虚位!需要用锤敲!

网友:
很稳的说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A:
我刚才量了一下,Se的中联和V2的中联宽度都一样的。17MM

网友:
不上平衡锤都这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量了一下,Se的中联和V2的中联宽度都一样的。17MM

看图说话,V2的确实长,不知兄弟的为何是一样长的?

楼主:
另外SE的铝垫圈也比V2的要厚很多!我想垫圈的厚度+横轴长的部分应该刚好是V2止推轴承的厚度!

不知已把V2改成SE横轴的兄弟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还是有专卖的垫圈卖?

网友B:
LZ....V2改SE横轴后。。前后有什么区别么。。我也再犹豫到底要不要改,
主要是手头上备了些V2的配件,改了之后V2的就用不上,实在太可惜了

网友:
楼主用的fk的桨啊,这小的房间都敢飞,佩服,呵呵!
还有9254好大啊,呵呵!一定是以前用在600cf上的吧,呵呵!

网友:
fk的桨飞得这么稳

网友:
办公室飞,忙里找快乐

网友:
为啥大家都花大价钱买v2,然后又要部分改成se呢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飞的好稳啊!

网友:
漂亮的飞机呀。。。

网友:
不是一般的稳

网友A:
我是说中联部分啊。不是说横轴。
目前我就用se的中联配V2的大桨夹。

网友:
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网友:
飞的确实稳!

网友:
飞的真是稳啊,JJ调整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中联部分啊。不是说横轴。
目前我就用se的中联配V2的大桨夹。

这次用的就是付厂的中联,感觉还可以,主要是价格便宜。主轴孔没有原装的精度高,有点眶量,用锤敲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发现亚拓原装的中联也不是硬度很高的那种铝合金,用锤轻轻的敲就可以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V2改SE横轴后。。前后有什么区别么。。我也再犹豫到底要不要改,
主要是手头上备了些V2的配件,改了之后V2的就用不上,实在太可惜了

昨天SE横轴到后,对比V2横轴确实细很多!V2横轴炸机很容易炸歪中联。上次新买的中联花了200多,在翻的时候忘了打3D开关,JJ头朝下炸了。回来检查中联偏离中心起码2MM。

所以才下决心改了SE的横轴,如果兄弟现在练习悬停和航线的话可以暂不考虑,如果在练习3D了,还是换了的好!节约练习成本!

网友:
很棒~~  摄像机可以放窗口光线会好些

网友:
401用束带扎一下还能更稳

网友:
照片好养眼啊

网友:
飞的真好啊.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