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N12做尾电机发热情况怎样?

楼主(2007-12-02):
最近入手了CN12,由于没得对比,不知道是否正常

飞机是ESKY 004,主马达是新西达2212 3200KV 配11T铜齿,尾电机CN12直驱配GWS原厂散热器

调机方法是根据小步教的那样,先将陀螺感度调为0,然后调混控比,直至机尾基本不跑偏,再将感度调为25%。

但觉得CN12发热很厉害,连续悬停、自旋等动作5分钟左右,即热得不可用手触摸,你们的CN12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电直电压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入手了CN12,由于没得对比,不知道是否正常

飞机是ESKY 004,主马达是新西达2212 3200KV 配11T铜齿,尾电机CN12直驱配GWS原厂散热器

调机方法是根据小步教的那样,先将陀螺感度调为0,然后调混控比 ...

Cn12
是這樣的        。飛過10~20次後開始退磁,再多飛幾次就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12        是這樣的        。飛過10~20次後開始退磁,再多飛幾次就掛了..

不是吧,会不会是没调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电压是多少?

11.1V

网友:
我用了快一年了还、没有坏

现在看里面还有好大一块碳刷,可能你的飞机过重,你应该减轻重量。其实用7.4的电池已经相当好飞了。没有必要搞11.1的。为了节约尾电机

网友C:
還沒掌握到調尾巴 的精髓吧
不只我一個, 身邊的人飛004 cn12都很長命

先考量好用槳及追尾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還沒掌握到調尾巴 的精髓吧
不只我一個, 身邊的人飛004 cn12都很長命

先考量好用槳及追尾問題吧

大大,那真好,第一次聽說飛004 cn12很長命,請問你的CN12可以飛多少次,又11.1V還是7.4V呢?

网友:
我是装在雷鸟上的,用7.4V,发热不大,用了半年多还很好用,现在又装到丘比特上了,发热只是比手温度高点。根据我飞行的经验,E004、丘比特、雷鸟、4#四机相比,雷鸟的尾电机最热,这和雷鸟最重有关。

网友:
一直都是11.1v .7.4v 沒用
不只我一個, 香港飛004 的一班都很強的
我也只是跟他們學回來
但cn12 調不好很易掛也是事實, 如中位點, 用槳及 感度搞不好
在長期高負荷的情況下快掛也是正常

其中追尾是很大的殺害原因,要知到在正常情況下 cn12 只有 5~7v電流 ,少於2A
只有在極速頂尾時才會11v 盡出
長期追尾= 長期大電流
尾管長度跟用木也有很大關係
有人用 3020也飛一年 ,我個人愛用 4025 , 而4530 比較高負荷但性能最好.一般都會剪一點點減低負債
我夏天飛8分鐘航線下來cn12也只有 60度左右
冬天只有30~45度左右

网友:
 我没钱买好电池好电机,就上了180了尾巴;  ,基本能非的电池都挂上去飞,累死那鸟为止

网友:
试过180,力量太大,飞机左偏厉害,而且耗电大,飞行时间短。

网友A:
CN12尾电太热,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你的无刷力量太大了,造成扭力过大,尾电机负荷也大,所以发热严重。可以试用力度小点的无刷(如2208),再减小点KV值。

楼主:
现在是用新西达2202,3200KV,主马达力量太大也有可能

现在我的混控比大约是75%左右,还有个奇怪现象,急推油门,尾巴会往左走

这可能与CN12有关

因为混控比是出厂就设定的,现在主、尾马达都换了,混控比例不变但主、尾马达的参数均已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12尾电太热,还有一个可能原因,就是你的无刷力量太大了,造成扭力过大,尾电机负荷也大,所以发热严重。可以试用力度小点的无刷(如2208),再减小点KV值。

照这样推测也有可能,可是前用原装的尾马达,一样的无刷、一样的铜齿,飞完8分钟尾马达也就只有40-50度左右,远没有现在的CN12热,那又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下,现在安装方法就是拉桨,即桨在机身的左侧,风是吹向马达一方

网友A:
如果用同样的主电机,CN12的发热应该和原配的4200差不多的。如果CN12比4200发热厉害,说明尾没有调好,你重点检查一下有没有追尾(感度过大),因为CN12是直驱,尾桨比原来的小,所以转速要大于原来的尾桨,因此换了CN12后,必须减小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同样的主电机,CN12的发热应该和原配的4200差不多的。如果CN12比4200发热厉害,说明尾没有调好,你重点检查一下有没有追尾(感度过大),因为CN12是直驱,尾桨比原来的小,所以转速要大于原来 ...

原装的是4200吗?

直驱的马达转速比还原来用减速齿的还大吗?

现在的调机方法是根据 littlestep 的方法,先将感度全关了,通过调节混控比,直至尾巴基本不走,然后再将感度开到25%左右,应该是没有追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4200吗?

直驱的马达转速比还原来用减速齿的还大吗?

现在的调机方法是根据 littlestep 的方法,先将感度全关了,通过调节混控比,直至尾巴基本不走,然后再将感度开到25%左右,应该是没有 ...

雷鸟原装电机是4200的。直驱马达的转速比原来的马达转速低。由于原来的马达经过了齿轮变速,所以尾桨的实际转速,直驱要快于原配桨,这点从尾桨的尺寸大小也可以看出,直驱的尾桨小于原配的。

网友:
感度的调节是没有固定值的,25%也只是一个参考值!具体调节时,应以刚好锁尾而不追尾为最佳状态.

楼主:
追尾的意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急旋转两圈,突然定住尾巴,尾巴不会左右回来的摆动,就算是不追尾?
悬停时改变尾巴的位置,当停下来时,尾巴一下子就停定了,不会左右摆动,就算是不追尾?

网友A:
不是这样的。追尾就是在飞行的时候,尾巴快速的左右摆来摆去,可以听到尾电机转速快速变化,这样尾电机很耗电,也很热.

楼主:
飞行的时候?悬停时会有这现象吗?

网友A:
原帖由
若愚
于 2007-12-7 11:30 发表
飞行的时候?悬停时会有这现象吗?
飞行的时候不明显,悬停时明显,所以应该在悬停时检查。追尾是尾巴小幅度的快速摆来摆去,不锁尾是尾巴大幅度摆.

楼主:
应该没现象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4530桨剪得太小了
再次谢谢小步兄指导
现在连续飞6分钟,电机大约60度左右,应该还是热了点,可能是无刷KV值太高,机身也有点重

网友D(2012-07-26):
回复 楼主:
可能和CN12电机是滑动轴承也有关,摩擦大,上点润滑油,拉桨和推桨都试试。关键是调试,最近我也准备改无刷直驱锁尾,一起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