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自己的平横框下面,是不是也有磨损了~~

楼主(2007-12-02):
前天炸机把主轴定位螺丝都顶断了.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我之前也发现了。。这个一般是静止的情况下才伤到。。不然副翼很难有这么大角度

网友C:
炸机的时候能伤到,我的也有。正常!

网友D: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桨夹上的球头扣先碰到刹车盘的,平衡框这种磨损有3种可能:
1是用了副厂的球头扣,这是由于副厂的球头扣外径比原厂的小。
2是在没有扣好桨夹球头扣时撞伤的。
3是为了减重拆掉了刹车盘。

网友C:
炸的重了刹车盘都能炸飞了!

网友E:
这是肯定有的

网友D:
原帖由
海之天
于 2007-12-2 18:06 发表
炸的重了刹车盘都能炸飞了!
炸了就不叫磨损了,应该叫毁损了。

楼主:
感觉是不是两边磨的不一样也会导至不平横的情况呢?

网友F:
正常,我的也有

网友G:
被那螺丝磕的,正常飞行时碰不到那里

网友H:
我的也有一点,但无所谓的,不影响使用`

网友I:
有的,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J:
一般磨损不会很严重,也炸过机,看了一下机子,还算可以!

网友:
还真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