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翼展电滑开工

楼主(2007-12-02):
准备做一架两米左右翼展的V尾电滑,重量尽量控制在一KG下,请各路大虾指教。
1、机翼翼型?
2、
电机
和桨?
(注:外型和骨架设计都基本定型了,准备新年前完工)

网友A:
1、机翼翼型
你想飞速度课目还是留空科目
2、电机和桨
同第1问

网友B:
怎么不去滑翔机版问?

网友C:
 没有图纸吗?

网友D:
大致照電機配置即可:
RG15翼型
450S(1000~1500KV)+7~9吋折槳
 注意:
如照實機比例~翼面積容易過小~建議略為加大/增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