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12-02):
前天机机摔了,修好后试飞发现老是会甩尾(突然一直抽动),机子便会自转,停下来后发现尾
舵机
的中立点改变了(尾浆变为负度),调整中立点后(也就是尾浆调为正3度)再试飞,还是会抽动自转,停下来后,舵机中立点又变了,真是奇怪?请各位哥们帮帮诊断一下?
会不会是GY401出问题了?因为皮带,舵机(换新的)等一切都好的!!

网友A:
不是陀螺温漂,就是舵机打齿了

网友B:
1)确认尾舵机的螺丝是否上紧了;
2)关闭陀螺仪,调整尾舵连杆,使尾桨成0度(很多老鸟不建议是0度);
3)适当减少陀螺仪感度;

楼主:
!!
尾舵机是全新的,螺丝也上紧了!!看来很可能是GY401的问题啦!!
明天再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