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谈谈我对9257与9650的看法

楼主(2007-12-02):
当9257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凑热闹买了一个试试,一架飞机用9257 一架用9650 这样飞了好几个月,但是一直觉得用9257的飞机在翻滚中尾巴总是要跑一点,而用9650的飞机就锁得很稳,当时绝不相信锁尾不好是舵机的原因,陀螺都换过,都无济于事,直到最近,我试着用一个闲置的9650换下了9257,同样一个401陀螺,同样的设置,尾巴马上就锁得很稳了,原来是9257在作怪,为了证明这不是9257的个例,又拿了朋友的9257装飞机上,尾巴又成之前的样子了.所以我选择9650.
但是9257因为速度快在一般飞行中控制尾巴比9650精确,而9650因为扭力大在极限情况下锁尾比9257好!

网友:
调一下舵机摇臂的长度应该可以改善.

网友:
9257没用过  现在不信那些邪了   看了录像发现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GM700+辉盛都能飞暴力3D!

网友:
没像LZ那么翻过但是我用9257很好啊,一点都不会漂啊

网友:
期待ing。。。。我的也是401+9650,等待结果。。。。

网友:
很少有人这样认为的,我个人测试的结果和楼主相同。

网友:
可能是亚拓的单推需要更大一点的力气叭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401+9650,感觉是很不错,所以暂时都没考虑换9257。

网友:
这样看来,9650 没有必要换成9257 了

网友:
个人用9254觉得不错!就是个头大了点!

9257感觉是扭力小的问题,我朋友的机机我飞在猛推油门时有小角度漂移。但我的没有。相同的配置除了舵机不一样。

网友:
呵呵!现在不知道什么舵机好用了!

网友:
上JR ds3400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9257刚出来的时候,我也凑热闹买了一个试试,一架飞机用9257 一架用9650 这样飞了好几个月,但是一直觉得用9257的飞机在翻滚中尾巴总是要跑一点,而用9650的飞机就锁得很稳,当时绝不相信锁尾不好是舵机的原因,陀螺 ...

LZ有闲置的9650,哇塞,富有啊,哪天出个给我。

网友:
只是速度和力量的对决!

那么大个头的舵机(如果没有新的电机和超级轴承出现的话)可能力量和速度都已经达到极限了吧!
提高任何一方另外一方性能都会降低!

网友A:
 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改善外部工作环境,比如改善球头阻力,使用新型低阻力尾推

网友:
还是喜欢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改善外部工作环境,比如改善球头阻力,使用新型低阻力尾推

哪一种是低阻力尾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