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高频震动的原因了!

楼主(2007-12-02):
看前辈不少说尾翼平衡之类的会影响,所以先拆了皮带,只让旋翼头转,结果旋翼头中心旋转不在一个圆心上。

接着拆下旋翼头再接电试试,发现主轴不在一个圆心上旋转,而且特别微小的距离,但是加上旋翼头后弯曲距离被放大,就产生了较大的高频震动。 (弯曲<1mm)

就这样报销了一个原装主轴,就摔了一次,还是半米高掉下来的。当时以为就平衡杆弯了掰直了以为没事了,这两次飞就一直发现机机高频震动好大,没以前稳了~~

但是飞还是可以的。这样需要换个主轴不?

网友A:
当然要换,摔机后主轴一般是都要换的,最好的检查方法就是拆下来在玻璃上滚,你都可以发现主轴不在一个圆心上旋转,已经弯得不轻了: em15: ,我都已经摔掉100多根了

楼主:
   就这样我还飞了不下10个起落才发现,突然想起来刚买回来装好飞的时候机机不会震动的,今天检查才注意到!

网友:
  不值钱的副厂主轴多买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换,摔机后主轴一般是都要换的,最好的检查方法就是拆下来在玻璃上滚,你都可以发现主轴不在一个圆心上旋转,已经弯得不轻了: em15: ,我都已经摔掉100多根了

哈哈老彭会涮锅都是摔出来的技术啊,精神可嘉啊!

网友:
回头我把摔过的主轴横轴尾轴拿出来,一定吓你们一跳

网友:
一摔必换!

楼主:
照个像有个对比我看看跟我的有啥区别

网友:
摔得次数多了就不光是主轴弯了,中联也会变形的,所以摔过多次的飞机就算是换上新主轴震动也比新机大. 当然桨的平衡也要做好.

网友:
发现弯了必须换,没炸鸡也定时换,换主轴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网友:
我炸了机一般都先检查主轴的!:loveliness:

网友:
想好点的主轴就用WING的,炸机都愣没弯 ,副厂的落地重点都会弯

楼主:
刚进了一包WING的主轴,试试看,最好不炸了~~~

还一包iceman那里买的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但是WING的绝对光亮点~~

网友:
副厂主轴我飞都可以把它飞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