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6EXHP的发射板电路图,帮帮我呀.

楼主(2007-12-02):
我的6EXHP老是时好时坏,用示波器看主板的信号正常,不好的时候测电流只有50MA ,好的时候200MA左右,查了几天也没查出原因,看象接触不良,(是发射板的问题)用热风台焊了一遍好了十几分钟,又是那个样,不定碰一下又好了,气死我了,那位朋友给个图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哎~做工差的控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问题,没办法
顺便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换一下晶体试试, 晶体接触不良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C:
这焊功和我有的一比.哈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我手上的72M的晶体试了个遍,我用示波器测的是:当正常时晶体两端都有波型,不正常时只有一端调制的波型,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B:
这可能是那个中周的线圈断后接触不良引起的,我以前有个接收出现过时好时坏,天热就好,天冷就坏,就是中周线圈断后引起的,不知是否同一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这样想过,就把中周都测了一遍,还拆了两个测测没有发现有断的,高频真是不好修呀.就那么几个器件我也搞不定,真郁闷呀.

网友B:
能坏的零件不多,采用排除法吧

网友F(2008-01-10):
拆个tdf里面的高频板换上,废物利用吧。注意接线

网友F:
tdf高频板国产算8错的了

网友G:
我把我手上的72M的晶体试了个遍,我用示波器测的是:当正常时晶体两端都有波型,不正常时只有一端调制的波型,那位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说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