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ule下载的G3找到了安装使用的方法

楼主(2007-12-03):
 朋友们用Daemon tools 虚拟光驱把Bin文件虚拟后。安装完第一个光盘。然后安装第2个光盘都提示错误。
我也使这样。于是打算卸载,从添加删除里面卸载。然后提示输入密码。大家找到第2个光盘文件里面Crack里面的install打开然后输入
00513084-G3-1060111268 和 3987906-I2-016913就可以使用了。对了还有用户名。自己命名就可以了。我已经成功进入。
当然在这之前要按照这个步骤来:
1,Install the game,安装cd1
2,Install the helicopters update, found on CD2 - RealFlight3_00_366HeliUpdate.exe,安装cd2中的Update文件夹里的realflight3_00_366heliupdate
3,Run the launcher and use our serial numbers -> 00513084-G3-1060111268 and 3987906-I2-016913到控制面板里面的添加删除里点击删除RealFlight,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我上面说到的
4,Copy the emu.exe Emulator from crack dir on CD2 to the installation program directory typically at X:\Program Files\RealFlightG3把crack目录里的emu复制到安装目录下面,点击emu这个图标,
然后点击这个窗口左下方的luanch就能进入了。

这样就可以玩了。大家可以试下能否成功。

网友:
偶的也可以玩了,谢谢LZ!

网友:
我的可以玩,谢谢

楼主: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朋友们

网友(2008-05-23):
請問 ~
G4 如何在加入 Emul 3.1 & 3.2 時,G4裡Training----Heli hover Trainer & Airplan Hover Trainer 會顯示出來?
我的 G4  用舊飛鷹 +  Emul 3.1 & 3.2 ,在 G4 裡,Training----Heli hover Trainer & Airolan Hover Trainer 會變黑白色無法點入.....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