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125终于到了,问题多多

楼主(2007-12-03):
昨天在网络上查到我的AT125到昆明了,今天中午就赶快和物流公司联系,去把向往已久的AT125抬回了家。

打开包装的第一眼感觉:这小机器确实袖珍。22公斤,自己一个人抬上桌放下地,一点都不费劲。清点了随机附件后,开始清洗导轨,加油润滑等等,检查到刀架时,问题来了:刀架装8mm白钢条对尾架顶尖检查刀尖高度,居然比中轴线的高度高了1mm,也就是说,除非是7mm高的刀尖,才能正确的和主轴线对正。狂晕,这是哪门子的标准啊?如果矮点也就罢了我垫铁片,但这个7mm...... 只能明天问厂家了,总不能逼我才买来就要再去买刀架吧?

继续检查,有些无关紧要的小毛病就无视了,但检查到钻铣箱时,才扳了几下那个手柄,它居然就掉出来了 ,仔细检查,原来它是应该用一颗平头螺丝固定在床身上的,貌似那颗螺丝没上紧,装回时才发现,压根不是没上紧的事。手柄上有一道槽,应该是配合那螺丝确保手柄不会滑出的,槽中心离手柄端部的距离是5mm,那个螺丝的中心距离手柄端部却是6mm!

这个海安机械厂的质检实在是.......郁闷了

各位XD有什么高招吗?手柄的问题好解决,在那槽上加车一刀,让槽往内宽1mm就行,外面有卡销,照样可以定位的。但刀架怎么办?怎么才能把它降下去1mm或者更多,要不每把车刀都要改造后才能用啦

网友A:
拿刀架到磨床上磨低一毫米.

网友B:
机器那么小 玩起来很不爽的  昨天加今天我已经烧了12个保险了   因为 进刀量大 电机过载 直接就把保险烧了

网友C:
看來還是別貪便宜~

网友D:
啥也别急

慢慢玩,享受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刀架到磨床上磨低一毫米.

先联系厂家,实在不行也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如果真那样我就做个快装刀架或者换成转位刀架,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那么小 玩起来很不爽的  昨天加今天我已经烧了12个保险了   因为 进刀量大 电机过载 直接就把保险烧了

进刀量减小点就是啦,这么小的床,也不能指望它可以大进刀量车钢件,车点铝、塑料、铜还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來還是別貪便宜~

也不便宜啊。2800了,买台180的车床也差不多。就是看中它占地小,随便找个桌子就能开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慢慢玩,享受第一.

是啊,改造钻铣头手柄花键/折腾刀架/配平口钳......还有得折腾呢

网友:
幸好没买啊
我买了个2手的0618A

楼主:
联系了厂家,说检查一下,不行就把刀架发回去换一个,但换了还是只能夹8mm刀,准备做快装了。

网友:
向Feicgs求助吧 ,他玩过这种小‘缝纫机’,可能会有办法,

网友E:
检查到刀架时,问题来了:刀架装8mm白钢条对尾架顶尖检查刀尖高度,居然比中轴线的高度高了1mm,也就是说,除非是7mm高的刀尖,才能正确的和主轴线对正。狂晕,这是哪门子的标准啊?如果矮点也就罢了我垫铁片,但这个7mm...... 只能明天问厂家了,总不能逼我才买来就要再去买刀架吧?
各位XD有什么高招吗?手柄的问题好解决,在那槽上加车一刀,让槽往内宽1mm就行,外面有卡销,照样可以定位的。但刀架怎么办?怎么才能把它降下去1mm或者更多,要不每把车刀都要改造后才能用啦

这是标准的刀架,和0618A的刀架是一样的尺寸,一般配在仪表车床上,用6*6的刀方,也可以使用33系列6*6的刀杆,不需要更换刀架,一样可以车制钢材的,我在上面车制45号淬火轴,使用合金刀,一样加工的,需要你多学习一下,可以找一个40岁以上的车工指导,年轻的车工或者现在才干的车工是不会给你讲得很清楚的。

网友:
刀尖都是可以磨的啊,把刀尖磨低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把刀架下角度指示盘取掉,刀可装置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到刀架时,问题来了:刀架装8mm白钢条对尾架顶尖检查刀尖高度,居然比中轴线的高度高了1mm,也就是说,除非是7mm高的刀尖,才能正确的和主轴线对正。狂晕,这是哪门子的标准啊?如果矮点也就罢了我垫铁片, ...

啊,是这样的啊,终于明白了。因为之前我问过厂家,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床用8mm的刀,所以才有此一问,如果是6mm,那就没问题啦,不过本地的6*6刀买不到,只有taobao去找找啦。

谢谢长城制造XD了。

网友:
改用6毫米的刀即可

网友:
实在不行可以在卡盘上装铣刀,给刀架来一道,  有点破坏

网友:
我还没发现,看来要去买6X6的车刀。

网友F:
转了转.淘宝6X6的都缺货.只有6X6X200的白钢

网友G:
一定要先练习磨刀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了转.淘宝6X6的都缺货.只有6X6X200的白钢

200是长度呀,买回割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了转.淘宝6X6的都缺货.只有6X6X200的白钢

有一家在卖,要价10元一把...貌似种类挺齐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定要先练习磨刀功

是的是的,我正在认真学习磨刀呢。吼吼

网友H:
6MM的~~估计只有6*6*200白钢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6MM的~~估计只有6*6*200白钢条了

有的。6*6*50也是车刀规格的一种,在taobao搜"车刀 6*6"就能找到,不过只有一家卖...

网友:
款未付都好说啊

网友:
换个大的啊

楼主:
呵呵,换是不用啦,AT125很适合我用,反正也不做什么大件,今天刚磨了把90度外圆刀,切钢很轻松,埋头螺丝也搞定了,渐入佳境

网友I:
我也是昆明的,想上个床,但还不懂,有空请指教。13987606080,李万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昆明的,想上个床,但还不懂,有空请指教。13987606080,李万春

呵呵,我也是新手,一起探讨,共同进步吧

网友F:
90度外圆刀,是用6X6X200的白钢刀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90度外圆刀,是用6X6X200的白钢刀磨的吗?

是用8*8的白钢条磨的。磨时还没买砂轮机,用小电磨折腾了快2小时 ,买了砂轮机后发现,也就是10分钟的活...

网友F:
看来还要去买个砂轮机,LZ的在那买的砂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还要去买个砂轮机,LZ的在那买的砂轮机?

我在本地的五金市场买的。80块,125mm,上海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