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XTR 的录像记录文件-最近的3D练习

楼主(2007-12-03):
机器配置比较低,所以只能上XTR ,用的是村夫版主出品的6合一模拟器
录像的时候画面有点滞后,所以自旋翻一段飞的没平时练习的理想

http://www.rcdaidai.com/12345678-sdwz.rar

网友A:
暴风都不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11更不能播放

到底用什么播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暴风都不能播放   windows media player 11更不能播放

到底用什么播放

用XTR撒   ,解压后放进XTR的Demo文件夹,然后查看飞行记录,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

网友:
这种方法比较麻烦,我上网用的电脑没有装XTR!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XTR撒   ,解压后放进XTR的Demo文件夹,然后查看飞行记录,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

我也没有XTR

楼主:
其实XTR是免费的,没有狗也一样可以看录像文件

不过我还是用FRAPS把它转为WMV文件吧

网友:
 可惜我没有XTR  我用G3.5的,,,,期待你的WMV

网友:
果然飞得不错

网友:
老兄真不错啊, 起飞就搞低空TIC TOC

我用那个升机版雷虎杂就不能自旋翻呢, 感觉尾巴在转根本就翻不过来

楼主:
默认的雷虎也可以自旋翻的

我的是正负螺距设置为 14度 螺距曲线很陡的S形状

方向舵大小舵为75%  60% 录像的是75%,开始练习要60-65%这样比较好观察姿态

最要紧的是切记:每次开机把油门放到50%位置 然后检测一次各个通道的中立点。
否则会出现正负螺距量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老朋友了,看了不错,我开始看还以为这个是FMS的场景呢,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56.com/n_v163_/c33_/1 ... 00_/0_/24282159.swf
谢谢小财神帮传输到56.com

你用FLASH代码就可以直接帖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默认的雷虎也可以自旋翻的

我的是正负螺距设置为 14度 螺距曲线很陡的S形状

方向舵大小舵为75%  60% 录像的是75%,开始练习要60-65%这样比较好观察姿态

最要紧的是切记:每次开机把油门放到50%位 ...

原来是这样设置,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高实在是高

网友:
一个字: 帅!

网友:
感觉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