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船用水冷套是用什么方法进水和出水要用抽水电机吗

楼主(2007-12-03):
先谢谢了

网友:
能不能先翻翻贴子,再好好想一想,然后再问,如果前面两项都做了还是不懂的话.................................................................无语,那要考虑下你玩模型的动机了.

网友:
俺玩飞机的都知道,是用吸水的水舵啊!

网友:
不要偷懒,翻帖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没事多看论坛 里面都是知识 看上半个月你都懂了 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了

网友:
用铜管缠在电机上再用硅胶管连接到吸水舵上就 OVER 了

记着留出水孔啊 !     还有电机最好是内转子的 无刷!!~

楼主:
不用吸水舵直接用铜管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了

船的进水口一般在船底和吸水舵上。船高速行进时靠水压吸入水来冷却电机的。不必用水泵。请看图。
  这是ECO船底进水口

  吸水舵进水口

  电机的冷却水套[
  mg]http://photo.5imx.com/up/0711/02/20071231052380.jpg

网友:
http://photo.5imx.com/up/0711/02/20071231052380.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的进水口一般在船底和吸水舵上。船高速行进时靠水压吸入水来冷却电机的。不必用水泵。请看图。
  这是ECO船底进水口

  吸水舵进水 ...

网友:
上面的发的图是吸水舵怎么进水看这个图你可以自己给无刷上个水冷啊(仅供参考 )

网友:
8楼图中的做工真不错  胶管对舵的工作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