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无刷可以用在船上吗?

楼主(2007-12-03):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外转无刷可以用在船上吗?

网友A:
我玩飞机的,但是从经验看,不行。除非你搞到底转速大功率的,否则速度都太高。
好像船上用的螺旋桨最多也就每分钟几百转,毕竟水的阻力非常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减速机构应是可以的。

楼主:
但是我看到论坛上大虾们用的内转无刷的kv都很高啊

网友:
可以的 我(大虾)的就是2217的电机直驱的

网友:
外转无刷可以用在船上,
船上用的螺旋桨最多也就每分钟几百转.這是錯的.油動直軸是多少轉,想一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玩飞机的,但是从经验看,不行。除非你搞到底转速大功率的,否则速度都太高。
好像船上用的螺旋桨最多也就每分钟几百转,毕竟水的阻力非常大。

你说的螺旋浆最多几百转,也对。是对实际的大船而言,大船的螺旋浆直径有2-3米。它的转速就很低,仅几百转的。但是模型的螺旋浆直径仅几十毫米,转速至少在一二万转以上。这主要取决于浆叶的线速度。

网友:
 回答正确

网友:
现时的ECO电机KV都上到4000左右了,自己算一算转速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回去慢慢改了,把550有刷改掉看看

楼主:
对了,外转的散热怎么解决,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呵?

网友:
你用飞翼的电机就可以完船了!直机的也行!玩过模型船的应该不会说螺旋桨一分钟转几百转吧!少说也有一万多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螺旋浆最多几百转,也对。是对实际的大船而言,大船的螺旋浆直径有2-3米。它的转速就很低,仅几百转的。但是模型的螺旋浆直径仅几十毫米,转速至少在一二万转以上。这主要取决于浆叶的线速度。

大船??那个双LMT 3080的船,用6叶浆,好像是32S2P的电池哦,,

网友:
ok俺认错,都说了阿,没玩过船。

网友:
没玩船经验的兄弟还是不要妄给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