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出问题了,卖家和esky技术客服都没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7-12-03):
我的lama v4买了没多久,在室外玩的时候摔过两次,桨断了,外壳也碎了,拿到卖家店里配好外壳之后希望给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内伤,仔细检察过后,主轴,十字盘等部件没发现认何问题,可是一起飞问题就来了,飞的就想魔磨一样不停的顺时针盘旋(不是尾吧转),盘旋的范围大概在1米以内,怎么样也控制不好,店主无论怎么调伺服器的拉杆也没有用,店主玩电直好多年了,控制个lama是一点问题都不会有的,可是怎么样也控制不住,把机机的主轴(a,b轴),十字盘等部件都拆下来检察过,主轴都是直的,十字盘也没问题,可就是……。。打电话问esky技术客服,也一无所获,哎。。。 我这个新手就更没办法了,希望高手看贴后可以指点一下
随便画了一个图(水平有限),仅供参考。

网友:
看了LZ的图,能这样飞都需要一定的技术!不知是不是4合1有问题了!

网友:
看看四个浆安装的松紧度是否一样, 千万不要全部拧死, 手稍微用力即可拨动就可以. 主轴轻微弯曲也可能这样, 浆是否摔变形了, 换浆试验一下.  这种问题估计还是悬翼不平衡造成的可能性比较大. 飞的时候是否本身也在摇晃?

楼主:
我买了40只桨,换过了,没用。桨也没有拧死。飞的时候机机本身摇晃,并且盘旋。。。哎。。还是4合一出来问题就麻烦列。不过也不太确定

网友:
晕死,查偶的帖子,lama涮锅的调整

网友:
lz多爬爬帖子,网上讨论过多次了

网友A:
外轴的问题,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轴的问题,我的也是

你没看仔细“把机机的主轴(a,b轴),十字盘等部件都拆下来检察过,主轴都是直的,十字盘也没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机有问题,一个电机动力不够也会刷锅

网友:
电机动力不够是乱转,不是刷锅

网友:
平衡杠和桨夹不水平,而lama是软桨,通过掰桨叶来消除双桨,就造成刷锅

网友:
主轴和浆夹之间有松动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正式的名称叫进动, 是由转动时受力不平衡造成的.但具体那里不平衡要仔细研究, 电直非常精密, 在450上肉眼无法看出的主轴歪斜都会造成难调的双浆.

网友:
看看

中立,感度,,,或固定外轴,你看是不的连不住了

网友:
这么厉害?换新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和LZ的故障一样,换了外轴马上就好了

网友C:
很明显的刷锅,另外主轴弯了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的刷锅,另外主轴弯了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明天上个肉眼检测主轴弯的帖子

网友:
主轴拆下来看看

网友:
估计是双桨。。

网友D:
调节平衡杆与A桨的连杆长度试试,我也遇到过此现象。

网友E:
连续悬停5个电池左右不摔,弯掉的轴会自己校正的,你试试,,,以前调的我头晕,后来不管了,飞了几个电池下来,自己就好了,估计是自己校直了

网友E:
当然前提是轴不能弯的厉害,机子没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