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怎么直流的电流表那么贵

楼主(2007-12-03):
NND怎么直流的电流表那么贵,比交流贵几倍...

网友A:
同感
好点的几百
吗的
抢钱

网友B:
不服气自己做来卖吧

网友C:
几百还嫌贵?仪器仪表要求比模型上面的东西高多了,几千上万不稀奇~

网友D:
精度越高,价格也就越高呀,还是选择够用的就好了

网友E:
优利德(数字钳式万用表) -> UT203 价格大概170 直流电流 40A/400A

网友F:
因为直流它没有变换的磁场啊,所以比较难测一点,相关的电流表就贵了。

网友G:
 我好象有个,但不知道怎么用。以前老爷子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