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新手问几个问题

楼主(2007-12-03):
我原来玩飞机的,家里边上就是一条护城河,波浪平时不大,但偶尔有游船开来就会有波浪了

1,一般入门电船体积多大?速度多少?
2,抗浪能力如何?遇到浪头要是翻了,会不会就沉掉?
3,一条一般的电船价格多少?
4,遥控设备我有72mhz的飞机遥控器,是否还需要专用遥控器呢?护城河约100m宽

网友:
建议楼主多潜水看贴,你的问题无法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玩飞机的,家里边上就是一条护城河,波浪平时不大,但偶尔有游船开来就会有波浪了

1,一般入门电船体积多大?速度多少?
2,抗浪能力如何?遇到浪头要是翻了,会不会就沉掉?
3,一条一般的电船价格 ...

电船你要追求速度的话,会花很多钱的。你用一般的有刷电机的话,一般就20到30公里的速度。
如果你用无刷的话,能上70。就看你自己的需求是怎么的了

网友:
1:买大船,好控制,要是玩A5操控,像我那样就翻硬,,,,
2:高速撞浪,很容易翻,飞起来,之类的高难度动作``
3:不知道一般是什么概念,,几十元有,,几万元也有,
4:72M最好不要用,,地面高频的穿透性不行,,,,
还有奉劝一句,,原来飞机的锂聚最好不要用,,,,要是用4000多容量,30C就随你便,,玩船最好都是用镍氢~~空间支持下

楼主:
翻了会不会整套 设备就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玩飞机的,家里边上就是一条护城河,波浪平时不大,但偶尔有游船开来就会有波浪了

1,一般入门电船体积多大?速度多少?
2,抗浪能力如何?遇到浪头要是翻了,会不会就沉掉?
3,一条一般的电船价格 ...

这个无法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了会不会整套 设备就沉了?

那就看你怎样处理的。一般是用泡塑把船内所有空间都填满,船翻了进水了,也不会沉了。

网友:
用4000KV以上的内转子无刷+水冷

控用FUTABA4通  电调要大 100A左右  还要用半侵奖

网友:
用kv1000000的,10通控,10000a电调,浅土桨

以上回答不是回答楼主的,下面是回答楼主的:
新玩船的话,一般有刷的速度先跑跑找找感觉,不要要求太高,在水里各种情况都有,我想你所说的抗浪多倾向于翻了不沉,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高速遇波的稳定性,不沉的话做好密封就行了,只要不撞漏就没事,让它慢慢飘。要不就加密封舱。
电船的价钱要看你的配置说,就好像一般的电脑多少钱一样,你说是吧,这个没法回答。
周末我的船停在水上漂了20分钟,每进一滴水,到岸边又捞上来了

网友:
用LMT的电机和无刷  FUTABA 14通控  精英精选4500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