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电动模型飞机的功率需求

楼主(2007-12-03):
决定模型的功率需求
编译信息来源:地平线爱好有限公司

1. 功率可以用单位来测量。例如: 1马力=746瓦
2. “伏特”乘“安培”得功率。例如:10伏特x 10安培=100瓦

伏特 x 安培 = 瓦特

3. 您可以基于以下的“每公斤输入瓦数”的原则来决定一个模型在功率上的需求。这里所用到的重量是模型(包括了电池)的飞行重量。

  • 每公斤100-140瓦:舒适飞行的下限,适用于翼载荷小的慢速飞机和公园里飞的小飞机
  • 每公斤140-180瓦:适用于练习机和低速像真机
  • 每公斤180-220瓦:适用于特技机和快速像真模型
  • 每公斤220-260瓦:适用于翼载荷小的3D模型和涵道机
  • 每公斤260-300瓦:适用于高级特技机和竞速模型
  • 每公斤300-400瓦以上:适用于性能无限的3D模型
注意:本原则是基于E-flite的电机产品研究出来的。这些原则在应用时,需考虑不同厂家的电机产品的特性以及诸如效率和螺旋桨尺寸等因素。

4. 决定取得所欲达到的飞机性能所需的“每公斤输入瓦数”

模型:Hangar 9的P-51美国小姐
估计的包括电池的飞行重量:4.5公斤
欲达到的飞行性能:每公斤180-220瓦的快速像真模型

(计算时采用平均功率100瓦)
4.5公斤X 200瓦/公斤= 900瓦
这是取得这款快速像真模型应有性能的最低功率)

5. 根据模型的功率需求,选择合适的电机。下列的方法可以帮助您得出电机的动力,知晓其是否可以提供您所需的功率:

  • 绝大多数的厂家会给出电机的级数、持续电流和最大瞬时电流
  • 一般来说,电机能承受的输入功率能够这样得出:
平均电压(取决于电池的单体数)x 持续电流 = 持续输入功率
平均电压(取决于电池的单体数)x 最大瞬时电流 = 瞬时最大输入功率

提示:在负载的情况下,一个单体的镍镉/镍氢电池的电压是1.0伏特;一个单体的锂聚电池的电压是3.3伏特。也就是说10个镍镉/镍氢电池单体串在一起的平均电压一般为10伏特,而3个锂聚电池单体串在一起的平均电压大概是9.9伏特。由于电池的性能不同,不同的电池在负载时的实际平均电压数值可能高些也可能低些,但本文给出的数字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模型:Hangar 9的P-51美国小姐
估计的包括电池的飞行重量:4.5公斤
所欲达到的飞行性能所需的输入瓦数(至少)900瓦

电机:Power 60
最大持续电流:40安培
最大瞬时电流:60安培
最大电池单体数(锂聚):5-7

六个单体,持续功率:19.8伏特(6x3.3)x40安培=792瓦
六个单体,最大瞬时功率:19.8伏特(6x3.3)x60安培=1188瓦

就这个例子来说,电机Power 60(在使用6串锂聚电池的时候)能承受1188瓦的输入功率,因而可以向美国小姐提供足够的功率,以取得所欲达到的飞行性能(每公斤至少900瓦的功率),但您还得确保所用的电池确实具备所需的放电性能。最后,您在飞行时还得控制好油门,以免电机、电调、电池过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决定模型的功率需求
编译信息来源:地平线爱好有限公司
1. 功率可以用单位来测量。例如: 1马力=746瓦
2. “伏特”乘“功率”得功率。例如:10伏特x 10安培=100瓦
伏特 x 功率 = 瓦特(这个表达好像有点问题哦!这应该是“电压”ד电流”=功率,伏特和瓦特分别是电压和功率的单位而已)

3. 您可以基于以 ...

给你指出点小问题,看红字。

总的来说还是好帖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指出点小问题,看红字。

总的来说还是好帖子,学习了。

你很严谨。

因原文就是普及读物,没有采用严谨的学术风格,所以我就照搬了一下。(除了把磅换成公斤以外)我力图忠实于原作。

网友:
学到了,我一直以为1马力=735瓦特

网友B:
按照这说法,我飞翼用11.1V电,全油8A电流,如果飞翼重500克,功率就是180W那是在,"每公斤140-180瓦:适用于练习机和低速像真机"这个范围啊:loveliness: 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说法,我飞翼用11.1V电,全油8A电流,如果飞翼重500克,功率就是180W那是在,"每公斤140-180瓦:适用于练习机和低速像真机"这个范围啊:loveliness: 对不对

恭喜你!你已经会抢答啦!..........................................................................但也想问问对不对?

网友:
顶!值得参考!

网友:
  懂了。。。  要求版主加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说法,我飞翼用11.1V电,全油8A电流,如果飞翼重500克,功率就是180W那是在,"每公斤140-180瓦:适用于练习机和低速像真机"这个范围啊:loveliness: 对不对

对,就是说你的飞翼动力不是很火爆。

注意:在计算功率时,原作者建议使用负载电压,也就是说三串锂电按9.9V算。这样9.9V x 8A,大概是80瓦;所以你的飞翼的飞行性能实际上还是落入“每公斤140-180瓦”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