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帮帮我看还要买些什么配件可用6c控飞雷鸟这样级别的小电直!

楼主(2007-12-03):
以前飞的是华科尔4#小电直。。现在可以很好的操作航线了。很早就卖掉了。

我现在又买了天地飞6c一套控。一次接收和二次变频接收。。频是72.790 还有几个9克舵机!我想用这些东西配合起来飞雷鸟这样级别的小电直玩。。。。主要是雷鸟接收不知道怎么配合可用。有知道的朋友帮帮我看还要买些什么配件来完成???

网友:
我刚买了旧鸟,接受和混控在一个盒子里,但是我拆开了,
看了下应该可以把他的接受和混控分开,用别的空去控制
一样可以的,只是要自己加一根线把新的接受机油门接到
鸟的混控上就可以了不过难看了点呵呵!我用 4YF的可以飞了下

楼主:
谢谢朋友。。不知道6c的控能不能控制雷鸟的接收。。。。。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过。。

网友:
我觉得理论上应该可以,把6C调到普通模式下,再换晶体,应该可以了.雷鸟自己带有混控的.

网友:
可以,都是futaba标准的

网友A:
天地飞6c(固定翼模式)+天地飞接受+2个9克舵机+雷鸟混控电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地飞6c(固定翼模式)+天地飞接受+2个9克舵机+雷鸟混控电调板

您好朋友。。请问天地飞6c接收怎么和雷鸟混控电调板连接呢??

网友:
可惜我朋友的雷鸟是40MHz的,我的控是72MHz的,插72的晶体到雷鸟上,结果用不了....

网友:
混控的调速板有3根针的接到接受机的油门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