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多功能平衡充电器的技巧

楼主(2007-12-03):
现在大家一直都在关注锂电的平衡精度问题    截止电压的精准很重要的一个数据。4.2V!!!很受人关注的一个数据 呵呵
其实
这些 多功能充电器 , 即使出厂 平衡调的很好,大电流充电时也会有平衡差异,但是使用一些技巧,就可以达到理想状态
我教大家 一个方法 试试看
首先做个小实验
设3A充电

实际到2.7A

冲满后
三片 电压 分别是  4.19  4.19  4.20
然后设0.5A 再对同一块电池充电
实际充电 达到0.1A

最后充满 后  完成了 10MA截止.
再来测  电池的单片电压
发现
全 都到  4.20V了 呵呵:loveliness:
总结   大电流充电以后  再小电流 冲一下   对电池的健康很有帮助

网友:
好准..! 好贴..应该拍砖

网友:
好贴.. 好贴 ..好贴. .应该拍砖

网友:
如果问题真出在着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事实如此吗

楼主:
不清楚 :loveliness: 反正我用的是这种情况

楼主:
大家可以试一下手上的 充电器

网友A:
还有电压回落,我感觉电池这东西不是绝对稳定的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 我用3E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第一次充满的时候3个电池(我的是3S的)电压都不一样,然后再给它插上去充一会儿,亮绿灯了拔下来量电压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压回落,我感觉电池这东西不是绝对稳定的

是啊  还有压降问题  电池毕竟是化学性的 东西。电压不再 4.20  在4.19 也 没什么问题的  关键是要平衡:loveliness:

网友:
我用我的960SR就是这样,开始是用1C冲的,半个钟后就开始自动降C了,到最后也就剩下0.0XC了,而且不同类型的电,充满回压后测都是4.15V,非常准

网友:
用高质素的充电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我想不是这样吧

我想不是这样吧,用了3A充电,充满后,充电电流慢慢小,进入到涓流,如果到了01A,那锂电就真正充满电了,不用什么技巧的,如果要什么技巧,那就是充电器问题,我自己做的充电器充电后,就不用再调充电电流了,一直可以充满电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