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购得的Wing新机有点问题,厂家请进

楼主(2007-12-03):
近日Wing活动中通过淘宝购得新机一套,感觉实物比照片漂亮 ,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问题1

图中所示长度为28的连杆只有1端有罗纹,无法安装球头套。

问题2

引用 网友A:
最早的时候,WING的连杆包是含Z拐的,后来就不用Z拐连接尾舵机,而改用球头了,所以包里你找不到Z拐了。

我的连杆包(P29)中有1只Z拐,那我新购入的Wing450是不是最新的版本?

wingmodel 老大在Wing 850购机活动中说过,最近的Wing 450又有了多项改进,能不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改进有那些,让我和近日购机的模友们有个参考。

网友:
备件里没有吗 ? 或者 根本没有备件~

网友A:
1.很抱歉出现这种情况.
2.急救包里有这种连杆.
3.尾控杆可不用Z拐.
4.现在出的机都是最新改进后的WING450.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根Z拐哦

网友:
我一般都用球头连接尾控杆,虚位更小,磨插更小。。。。。z拐我从来就没用过

网友:
把这根也改造成Z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日Wing活动中通过淘宝购得新机一套,感觉实物比照片漂亮 ,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

问题1

http://photo.5imx.com/up/0711/02/2007123 ...

你的不错了 我的零件包中根本就没有这根连杆  只有Z拐  我用的急救包内的 我的缺了好几样螺丝 都是使用的急救包内的 晕啊   都说维英服务好 可。。。。。。。。。。。。。。

网友:
老是缺胳膊少腿,

网友:
WING现价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很抱歉出现这种情况.
2.急救包里有这种连杆.
3.尾控杆可不用Z拐.
4.现在出的机都是最新改进后的WING450.

一个很抱歉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