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钻买回来了改铣床

楼主(2007-12-03):
昨天买了台钻,16MM的,重32.5公斤。想该个小铣床,主要加工铜铝,精度要求一般,允许0.1毫米的误差。打算买个十字台钳、回转工作太、50毫米三爪卡盘。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买卡盘和回转是不是要找配套的,担心装不上去。两个东西之间的连接是锥形的吗?
购买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还有就是台钻是3-16mm的,有时要钻直径1.5毫米深度20mm的孔怎么办,是不是可以买个小的钻卡换上去,只是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换钻卡。

网友A:
钻床用于铣受很大限制,所标的精度是钻而不是铣,铣对立柱刚度要求较高,咳!你既用途是铣何不买铣?现光买个十字台钳用用也就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用于铣受很大限制,所标的精度是钻而不是铣,铣对立柱刚度要求较高,咳!你既用途是铣何不买铣?现光买个十字台钳用用也就罢了。

因为我很少会用到铣床,主要是经常钻孔,偶尔会用铣床加工一两个小零件,所以买了钻床。我加工的零件很小,整个零件一般不会超过20mm的直径。我想钻床应该没有问题。我买的钻床精度是16丝的,用铣床的时候主要是铝铜,精度要求低,加工的金属工件主要是和木制品结合。大家给个意见,看我买配件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
图来了

新买机器的图,大家看看值不值,个人觉得贵了,但是没有时间再去找了,就下手弄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很少会用到铣床,主要是经常钻孔,偶尔会用铣床加工一两个小零件,所以买了钻床。我加工的零件很小,整个零件一般不会超过20mm的直径。我想钻床应该没有问题。我买的钻床精度是16丝的,用铣床的时候主要 ...

买十字台钳时注意XY两个轴的垂直。我买的因为工艺质量不好,两个轴不是垂直的,后来拆开发现X轴的燕尾的一边是呈弧线状态的,估计是工件没夹紧就铣燕尾,造成工件位移,导致燕尾不直。我后来用角磨机+锉刀修整后好了一些,不过一直没时间检验垂直度。赫赫。

网友:
如果用很小的钻头,就换个0-6MM的钻夹头,在配一个钻接杆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回转工作台和卡盘是中间用了一个法兰盘用螺丝连接的,是不是都是这样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转工作台和卡盘是中间用了一个法兰盘用螺丝连接的,是不是都是这样就不知道了。

那法兰盘是不是有专门卖的配套用的,我只是看见卖卡盘和回转台的。

网友:
法兰盘是找人在工厂加工的

网友:
主要可能是鸡脖子不太好搞,再有就是主轴了,既然是钻你就好好打孔就行了,别的你不是多余么???

网友:
见过有人用钻改铣,但是精度不好,加工表面比较粗糙,最后还要用锉加工。

网友:
就是一般的台钻,如果你要用台钻改铣床,会很麻烦.台钻的力是轴向力,而铣床是径向力.两种机床的使用力到不一样,如果用台钻铣东西,精度肯定不好,而且主轴易坏.

网友:
激光台钻?

网友:
这个小钻床结构很弱的,要想做铣床得更换立柱和平台,电机功率也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