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进!DEC接口怎么接接受的插口啊?

楼主(2007-12-03):
DEC接口怎么接接受的插口啊?要分正负吗?三个头反正都一样啊!还有
舵机
插头也是这样,反正都一样吗?怎么分辩?谢谢

网友A:
1。是bec?
2。接收的每个接口肯定有正负极,不能接错,舵机也是这样,不能反!简单的黑为负,红为正,或者颜色深为负,浅为正极,接收的靠外边上的一排脚为负极。

楼主:
谢谢楼上!是bec!接收的靠外边上的一排脚为负极。是不是靠上盖的那排都是负极?
接反后会怎么样?

网友A:
1。请确定一下,再接,接反了,有可能会坏的!
2。具体的什么接收?能看图说话么? 就是每一个插槽里最靠外面的一个端子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