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舵机电压``````

楼主(2007-12-03):
大家的600给舵机上的多少伏的电压..............
   645MG在600的  CCPM上好用不``````````

网友A:
我的机子上面用的是9254三个 仅参考
电调外接UBEC 6.0V  亚拓有卖 如果舵机4。8V 最好用降压线 6.0转5.0
我还有的模友是用9257 也仅参考
用3001就够用了呵
要是有米换FUTABA 9255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9257?  晕哦 那个拉力速度绝对是快 但是拉力是不是太小了哦?``````

网友:
小是小了点。。嘿嘿。。

嘿。但是反映快好。有的人就喜欢快拉力小。。看个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可没开玩笑啊````晕哦``````````3001上600N  都还勉强  9257比它拉力还小 晕``虚心求教

网友:
3001是可以。但是齿很容易打坏

我这里就坏了2个3001就是用在600NP上面。最后打齿。我还以为失控摔机。

网友:
现在新出了Futaba BLS 251 无碳刷舵机

什么时间我也试试效果。寸法 Dimensions  40.0 x 20.0 x 36.8
重量 Weight  61g
動作スピード Operating Speed  0.06sec/60°(4.8V)
出力トルク Output torque  3.8kg •cm (6.0V)

网友:
韩国Hitec HS-5985MG 數位伺服器

●輸出扭力:10.4kg.cm(4.8V)
               12.4kg.cm(6.0V)
●動作速度:0.16sec/60°(4.8V)
               0.13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40 x 20 x 37mm
●重量:62g

网友:
菜鸟级斑竹还能删跟帖,水平真好

网友:
FUTABA S9250 舵机 FPS9250

寸法 Dimensions  40.5×20.0×37.5
重量 Weight  54g
動作スピード Operating Speed  0.11sec/60°(4.8V)
出力トルク Output torque  5.5kg・cm (4.8V)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  穷人   非米人`````````绝对645MG省省 可以上就是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
645MG我到没有用过。我帮你问问我其它模友

网友:
645MG没问题,如果再添点买数码版的5645MG会更好一点,300多一个

6V工作速度快,力矩大

网友:
斜盘舵机直接ubec 6v供给,尾舵如果用9254最好按官方建议加装5.1v降压线使用。
645、625mg都没有用过,lz可以试用一下,出来个感受

网友:
HS625MG  270元
5.5kg•cm(4.8V)
0.18sec/60°(4.8V)
41*20*38mm
55.2g
HS-635HB  250元
5kg.cm(4.8V)
0.18sec/60°(4.8V)
39.8 x 19.8 x 38.8mm
50g
HS645MG  270元
7.7kg•cm(4.8V
:0.24sec/60°(4.8V)
41*20*38mm
55.2g

网友:
用625还行,645有点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子上面用的是9254三个 仅参考
电调外接UBEC 6.0V  亚拓有卖 如果舵机4。8V 最好用降压线 6.0转5.0
我还有的模友是用9257 也仅参考
用3001就够用了呵
要是有米换FUTABA 9255的

我的机子上面用的是9254三个???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子上面用的是9254三个???太强了

那时我是从其它机子上面拆下来的。那时想换3001嘿。。省钱。。可是3001都用在船上。。所以。。先暂时用

网友:
用9254推斜盘,很另类啊

网友:
想用高档货试试效果。嘿

果真不是很好用。用9255就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