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GF是什么机子

楼主(2007-12-03):
想把我的YT450XL全部换掉, 之前准备换成YT450SE, 但现在发现了450SE GF, 而且是玻纤侧板, 价格和V2相当. 不知道GF相对V2有什么优点?

楼主:
SE是不是要被淘汰了? 感觉SE价格现在好平呀.
另只买SE空机, 不要电机电调什么价钱? 哪里有卖? (我450XL上都可以换下来用)

网友:
谁说GF和V2价格相当的

网友:
SE是现在最合试的..

网友A:
GF是V2的儿子,是SE的孙子

网友A:
结果是,小子不像老子,老子不像爷子,倒是小子很像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小子不像老子,老子不像爷子,倒是小子很像爷子

  对头,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谁说GF和V2价格相当的

楼主:
怎么又是鸟语?
GF网上报:3050; V2报:3000; SE报2000
GF使用的是玻纤侧板, 而SE和V2都是碳纤侧板。
V2的悬翼头做工感觉好于GF,而GF似乎仅在尾波箱增加了一个舵机连杆支架。
V2和GF都是改进后的尾推。

所以现在不明白GF为什么是这个价?难道仅仅因为是新出来的吗?GF的优点在那里?
望老鸟能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又是鸟语?
GF网上报:3050; V2报:3000; SE报2000
GF使用的是玻纤侧板, 而SE和V2都是碳纤侧板。
V2的悬翼头做工感觉好于GF,而GF似乎仅在尾波箱增加了一个舵机连杆支架。
V2和GF都是改进后的尾推。 ...

多点上淘宝搜索看看,别被蒙了。GF才1540,含空机、马达、电调、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果是,小子不像老子,老子不像爷子,倒是小子很像爷子

难道是传说中的隔代遗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GF是V2的儿子,是SE的孙子

经典!!

网友:
GF不就是把SE的恻板换成玻纤的了吗?其他完全和SE一样的,而且我见过那个玻纤了,是1.2MM的,很漂亮,而且很结实哦,真的

网友:
还好  我买的是V2不是GF

网友:
GF对SE进行了部分改进而已,其实我觉得SE的尾总成很不错,改不改都没所谓的!

网友:
应该就是碳纤侧板和波纤侧板的分别。

楼主:
在Himdel看到GF才1900,比SE的都便宜, 看来差点被忽悠. 强烈怀疑飞越的报价是不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