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虎电路板

楼主(2007-12-03):
我是新手最近我的恒龙虎接收机板烧毁了,在换接新的机板时,不知道要如果焊接,请问各位高手,希望有高手能教教我,或是提供接受机版上的焊接点位置说明...板的型号是tk-rx13#,还有板是两块~两块之间除了有个插头外,还要焊其他线吗???~~~~~~最好能给我个图~偶对电路是一窍不通啊~~~~~~~~~~~在此小弟先说声谢谢!!

网友A:
兄弟,你这个问题好像去年有人问过,也有人答过。我建议你别用他自己的控和接收机了,质量太次了。用不了几天又坏了。

我正考虑自己用电调改呢。。。

网友:
发一个照片上来,才能帮你啊。

网友:
是虎1的电路板还是其他型号的?

楼主:
是2代的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和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个问题好像去年有人问过,也有人答过。我建议你别用他自己的控和接收机了,质量太次了。用不了几天又坏了。

我正考虑自己用电调改呢。。。

自己改的话是不是控制方式也变了,两边控制杆都成油门了??分别控制两边链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改的话是不是控制方式也变了,两边控制杆都成油门了??分别控制两边链带。

具体如何控制还没搞明白,刚买了2个电调还在路上。。。到时我们再切磋。

楼主:
楼上的~你的电调是带刹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