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英450底板和侧板安装时发现的一个bug,我是这样处理的,上图

楼主(2007-12-04):
维英450底板和侧板安装时发现的一个bug,原厂的状态大概有1mm的误差,导致机身无法安装,要么修改底板,要么修改下侧板,如果修改底板,可能会导致底板螺丝孔处强度降低,我选择了修改侧板,修改位置及方法在图上已经标明,这个问题好像在坛子里没有怎么被提到,我的机是前2天刚买的,不知是否只有这一批出错,上图如下:

网友:
 改的不错,狠简单就搞定了,厉害

楼主:
第一次发新帖,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网友A:
我的也是哦,精度很高的WING也出这种小错误,有点失望了。
我的上一架“精度极差”的GL可是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正在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哦,精度很高的WING也出这种小错误,有点失望了。
我的上一架“精度极差”的GL可是没有这个问题。

拜         托

WING的特点是金属件精度高,人无完人,鸡无玩鸡这个道理对于你这样玩过不止一个鸡的老手来说不难理解叭

SE还需要换双尾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         托

WING的特点是金属件精度高,人无完人,鸡无玩鸡这个道理对于你这样玩过不止一个鸡的老手来说不难理解叭

SE还需要换双尾推呢

只是希望WING能注意这些细节,是人无完人,机无完机,但细节决定成败呀,这些本来也不是大问题,其实国产的很多产品总体性能其实并不比国外的差,就是在细节方面不太注意。

楼主:
是啊,就凭维英的旋翼头和那个尾巴就很值得买了,金属件加工的太棒了,虽说有点小小的bug,这不算什么,维英应该还是一家很年轻的公司,能有这么漂亮的东西,已经是国内模友的福音了,以后的路长着呢,我想维英会趋于完美的,就像漂亮的黑色旋翼头。

网友:
我使用的电磨,一分钟即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