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提供点ESKY资料吧

楼主(2007-12-04):
E016 调试集锦
ESKY 016 KING2 不能锁尾

1.插电后左右晃动机子,陀螺仪都应该有反应。如果舵机只是在陀螺往一边晃动有反应,拨动左右摇杆,看尾舵机是否工作正常。
如果确认尾舵机没问题,用小的一字螺丝刀调节0704陀螺的感度,看看有无效果。如果问题没解决,可能是陀螺问题了。

2.先拆了尾驼摇臂跟连杆连接的罗丝,看看你的尾驼连杆控制的那个
在尾巴的横轴上横移的部件 能否移到轴的尽头(能增大尾浆距 以抵消主旋翼反扭力的那个方向)。不能的话,就把横移部件 的塑料条两端的罗丝(就是上 球头扣的2个小罗丝)松一点,就能使横移部件移到接近轴的尽头(差2或3MM),这样尾浆才能有足够的罗距抵消主旋反扭力。

3.一、确定皮带没有松到打滑(尾桨转速上不去),
二、确定你的陀螺仪工作正常且方向正确。可以开机后手拿jj ,迅速让其左右摆尾,你的方向舵应该会有响应你摆动的动作,(如果不动证明陀螺仪有问题,或舵机出问题了,然后用控排除那个的问题),当然你得判断一下方向舵响应的方向是否正确。
三、以上两点必须保证没问题的情况下,原地打转还没有消除的话,那就微调,微调解决不了那就看看你的方向舵距离尾桨的距离了。调整一下方向舵的位置,使得尾桨的螺距正好能使得机尾摆动最小,然后控微调。

网友:
这个。。。对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对不懂的人都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家相互学习要学会谦虚呀,会进步的呀

网友:
LZ把016的相关调试方法和经验集中发个帖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