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级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2-04):
想向诸大虾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
发动机
的级别,如15级\21级等是不是代表发动机的排量?
如果是,两者又是如何换算的???

网友:
级别是按气缸容积来计算了,一般是按1:6来算,比如:21级的,大概就是3.5CC的发动机,以前模型飞机规定不能超过10CC,也就是60级,不过现在大的越来越多了,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里说的15级和21级是以英制度量单位标注的.意思是0.15立方英寸=2.5CC和0.21立方英寸=3.5CC.以此类推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C:
呵呵,现在都26C的汽油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