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号

楼主(2007-12-04):
我的三号到了,但是坏了很多地方,估计是邮寄途中的事情了,也没有找邮局理论,拆了自己搞吧~~~发烟器一点烟都没有!!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还是很漂亮,鄙视下快递公司

网友A:
发烟好像要用专门的发烟油是不?

网友B:
我的TIGER到家时也是断了四根负重轮轴 快递太恶心了。发烟器不出烟你可以用手摸摸发热装置的地方热不热,如果发热说明发热丝好的,不发烟的原因要么是油太多了(关键是盖住发热丝的石绵上的油不能太多,下面油多些关系不大),要么就是发热丝上压的石绵太多太紧了。拆开它取出一些石绵就行了,但要确保发热丝上全部盖上石绵,不然发热丝会烧掉。还是那句话“小心别弄断那根细小的发热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烟好像要用专门的发烟油是不?

是地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IGER到家时也是断了四根负重轮轴 快递太恶心了。发烟器不出烟你可以用手摸摸发热装置的地方热不热,如果发热说明发热丝好的,不发烟的原因要么是油太多了(关键是盖住发热丝的石绵上的油不能太多,下 ...

我摸发热装置的地方一点都不热,石绵在地下沉的,不知道是不是发烟器坏了?  如果坏了哪里有卖发烟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摸发热装置的地方一点都不热,石绵在地下沉的,不知道是不是发烟器坏了?  如果坏了哪里有卖发烟器的?

那可能是发热丝断了,你可以尝试拆开来把它接上,我就是自己接的。如果嫌麻烦可以去淘宝上买一个,20元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发热丝断了,你可以尝试拆开来把它接上,我就是自己接的。如果嫌麻烦可以去淘宝上买一个,20元左右吧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