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炸机

楼主(2007-12-04):
北方的冬天就是冷, 这两天基本接近0度; 下午阴天, 冻得哆里哆嗦的去飞飞机, 飞了一块电池的8字航线, 总感觉动作有些走形; 飞第二块电池时, 不论哪个方向都有些怪(太冷了), 正飞着, 控突然失控, JJ大约从10米高度落下, 居然是尾巴冲下, 掉到地上打了两个滚, 跑去一看: 尾波箱段成两个, 皮带断, 碳纤大桨一副裂了, 悬翼头连杆断裂, 尾管弯, 尾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原以为那3个HS55一定有扫齿的, 一检查, 居然是好的;

看来要换新的了, 等天气暖和了再飞吧. 暂时告别模界几日, 先在家闭关修炼了----苦练模拟器, 争取在模拟器上能翻
(我的是XL, 飞的一直比较爱惜, 这次算是摔的最惨的, 一年多了, 换了也够本了)

另SE空机不带电调, 电机什么价钱? 哪里有卖?

网友:
电子设备在0度一下都部保证能正常工作。
我的数码相机在零下几度就无法对焦了。

网友A:
电子设备一般温度低的时候导电性能更好,根本不会影响性能,反而性能会更好,你失控的原因有二:
1、接受电池(动力电池温度低电量不足)
2、发射机电池(同上)
就是温度低影响了电池,和电子设备一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一般温度低的时候导电性能更好,根本不会影响性能,反而性能会更好,你失控的原因有二:
1、接受电池(动力电池温度低电量不足)
2、发射机电池(同上)
就是温度低影响了电池,和电子设备一点没关系

正解,问题当时就确认了:
1)电池电压有些低,大约在9.6v;估计和温度有关系;
2)另一个原因是发射机的高频头接触上可能存在问题---没有上紧;

网友:
慰问,XL其实狠好飞,就是塑料天气冷了容易摔裂。

网友:
XL
我以前也有。。。怀念啊~

网友:
冬天飞会莫名其妙炸掉,还是电子设备有原因.很多电子设备是有工作温度范围的

网友B:
炸了很多米

网友:
还好在南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了很多米

除了机架似乎还是好的, 估计都有问题了. 所以索性等明年天暖和了直接换SE了.

网友:
还好在南方

网友:
冬天太冷了。手冷,影响操控,飞机的塑料件变形,球头套可能会很紧。飞机反应迟钝。所以我冬天都不飞飞机。我现在冬天玩电大脚,正好时不常给电池放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很冷的天气最好飞机预热30秒....

网友:
主要是电池问题
零下9度电子设备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飞机要冬眠了

网友:
这掺,上图看看

网友:
冬天就是不好啊

网友:
的确是.昨天我一个电池过放了..但未鼓起来..早上时怎么充电也充不进.到了下午就可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