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板问题,高手进来

楼主(2007-12-04):
前两天收的雷鸟机子(不带控和接收),用的是WK0701
线接好,上电,推油门,正常,再加大油门,这时就出现问题了,当主浆速度快到飞机可以离地时尾浆突然没转速了,再推大油门(这个是机子拿在手上测的)尾浆又加速了,就好像是在主电机在某一油门位置抢了尾电机的电那样,但换个电池了油门位置就变了(例如第一块电是在70%时尾浆不转了,第二块电接上时却在40%左右),而且尾电机在有转速时也怪怪的,忽大忽小的尾巴乱摆
不接主电机,上电,推油门,尾浆与油门摇杆同步加速,正常,摆动尾巴,舵螺仪正常(尾浆转速有变化)。

网友:
今天我的也在发抖样的转但是还是锁得住尾巴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调小感度看看

楼主:
调了感度也一样,而且感度小了尾巴就没什么反应了

网友:
感度小了尾巴就没什么反应了?错误言论。

网友:
尾巴受第四通道控制。检查你的遥控设备

楼主:
我说的是调小感度了尾巴还是转,不过转速慢了很多,摆动尾巴转速没什么变化

网友:
感度恢复原来位置,调混控中立点。4通电直很好调的

楼主:
我以前有玩过雷鸟,但这个
当主浆速度快到飞机可以离地时尾浆突然没转速了,再推大油门(这个是机子拿在手上测的)尾浆又加速了,就好像是在主电机在某一油门位置抢了尾电机的电那样,但换个电池了油门位置就变了(例如第一块电是在70%时尾浆不转了,第二块电接上时却在40%左右),而且尾电机在有转速时也怪怪的,忽大忽小的尾巴乱摆

起飞前都正常的,一到机子快要离地了,尾巴就逆时钟方向猛转,把尾舵打尽了还是不行,感觉就是尾浆没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