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火

楼主(2007-12-04):
发动机
发动前。点火器需要点火多少时间?以及发动机启动步骤谢谢谢谢

网友A:
这个我到是没算过需要多少时间,我都是插上点火后直接拿手拨。需要插很长时间吗?费电哦

网友B:
插上打火!打着后拔掉!就这么简单嘛!

网友:
等发动机稳定后就取掉,一般几秒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只要发动机着火了,就可以拿下来了,如果拿下来熄火的话,那就是你发动机没调好

网友D: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