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火

楼主(2007-12-04):
发动机
怎么样启动
以及启动步骤,谢谢大虾指点

楼主:
补充:点火器点火需要多少时间?也就是插到发动机的火头上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1、发动机吸点油
2、把点火电接上
3、拨动螺旋桨,发动机器
4、当发动机转起来之后就可以哪掉点火电
基本就这个步骤,如果用启动机的话,可以不用吸油,直接启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