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创意,为何不用锂电保护板做平衡冲?

楼主(2007-12-04):
大家研究了那么久的充电器

突然发现,锂电不是用保护板的吗?我们只要在串冲头接个三串,或(各自需要串数),的锂电保护板再给锂电充电不就行了吗?这锂电保护板可是成熟产品而且价格也便宜又是控制单节电池电压的,相当于平衡器,三串充电器也没多少钱,这样,一组三串的充电器才70块左右,而且也是平衡冲的。

各位大大,讨论,讨论,给个建议啊。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直接串起来是不行的,需要用三个电源。

网友:
可以是可以,不过那个保护板电流很小的,充电很慢,也不一定会平衡。

网友:
那塊是限制輸出電流或過載保護用的吧!

网友:
楼主啊,我用过5个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向你说的那样做过,外接灯泡电压到4.3-4.4V,再高就没有试过。说明保护板根本限制不到电压,但限制电流到是可以的,大概2-3A就断开了。说明限制电流还是可以的。做平衡充电是不行的。

楼主:
不是手机用的电池保护板,是工业 用锂离子电池保护板,
付产品资料大家看看,绝对可以的
用途: 电动工具上用,负载是电机.
特点:
1.充,放电分离.具有反电动势设计
2.放电电流15A,过流保护26A
3.过放检测电压2.3±0.01V
4.过充检测电压4.2750.±025V
5.过流检测电压0.13±0.03V
6.正常工作自耗电流30uA
7.待机状态自耗电流0.1uA
8.过流保护时间 10mS
9.短路保护时间0.4mS
10.正常工作时导通内阻8.0毫欧

保护板很多,都不同,关键是选对产品

楼主:
模型定义:米人玩具。

穷人定义模型:废物利用

网友A:
jack1999 又旧话重提
没有竞争,就是暴利。
没有批量,就是高价。

基本的商业规律。

模型晶体在有了竞争以后,价格降到5块不是没有可能,但要是降到1~2块,难度就很大了(除非某厂家甩货),毕竟那些1~2块的晶体的用量是模型的几十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jack1999 又旧话重提
没有竞争,就是暴利。
没有批量,就是高价。

基本的商业规律。

模型晶体在有了竞争以后,价格降到5块不是没有可能,但要是降到1~2块,难度就很大了(除非某厂家甩货),毕 ...

有道理

网友:
市场决定价格的经济规律一直都没有变。

网友:
7楼的,讨论过了。偶也是模型+电子发烧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