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玩过600,弱弱的问一下改装尾传动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不懂,所以要问。
600NP的金属尾波箱是否通用于皮带传动?
也就是说保留轴传动的金属尾箱不动,换掉前导轮和尾轴,把600NP改成600N那样的皮带传动,可否?

网友:
那你直接买600N的金属尾箱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所以要问。
600NP的金属尾波箱是否通用于皮带传动?
也就是说保留轴传动的金属尾箱不动,换掉前导轮和尾轴,把600NP改成600N那样的皮带传动,可否?

这个是不通用的.

网友:
不行,完全不同。

这是轴传的

这是皮带的

网友:
NP和N价格差太多了。完全不同

网友:
我还是喜欢皮带版的!

网友A:
如果买皮带版的还不如买雷虎,如果真的要玩3D,用轴传是不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买皮带版的还不如买雷虎,如果真的要玩3D,用轴传是不二的。

看法一样。呵

网友:
意大利的模友来了。幸会

呵呵。。楼上的刚买了SJM500的机机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600NP所附的是軸傳版的
如果你喜歡皮帶版的,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直接買600N皮帶版的
另一個是花一點小錢,再買一個尾導輪、皮帶、塑料尾波箱、尾軸
如果覺得塑料尾波箱不喜歡,可以直接昇級至金屬尾波箱
等到技術可以了,再換回軸傳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所以要问。
600NP的金属尾波箱是否通用于皮带传动?
也就是说保留轴传动的金属尾箱不动,换掉前导轮和尾轴,把600NP改成600N那样的皮带传动,可否?

Since you are also in Shanghai, you can visit our club in lotus south road. We have 4 600s there. I have converted my NP to belt version for easier maintenance.:loveliness:  It's pain in the butts to remove the two bearings from the front bevel g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