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MA飞行的问题

楼主(2007-12-04):
悬停的时候可以定在空中一点都不动,但一前飞,飞机就向左偏(不是尾巴转,是机身偏),同时飞行的路线也左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没遇上过,是不机身重量的问题,不平衡,

网友B:
我以前换科乐科的桨也有这个问题,换会原厂的桨就好了,原因现在还没弄明白

楼主:
已经换回了原厂的桨了,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C:
飞机就向左偏
调一下舵机拉杆

网友D:
LAMA斜盘好像就是这样偏的。。

网友E:
风的原因也有可能!

楼主:
都是室内飞,哪有风嘛。而且每次都是偏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