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的舵机升级

楼主(2007-12-04):
现在配置的舵机为3001*4 ,9253*1 (锁尾),飞悬停和航线还可以.

如果要飞3D,请推荐一下,舵机的合理选择是什么?

雷虎因为不是CCPM的原因,要求的舵机扭力是不是要比亚拓600大一些?

网友A:
9252或92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52或9255

网友B(2008-01-13):
现在大矩舵机价格都平了许多。副翼舵机配9公斤以上的;总距舵机配11公斤以上的(老外有配20公斤的)。这样和ECCPM选6公斤的平了。
试试吧,钱一定不白花。

网友:
9252就可以了,如果资金充足那就9255吧,换902机也可以用

网友:
个人觉得9252已经很好了。反映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52或9255

我朋友的600CF的斜盘就选择9252,9255。

网友:
9255一次到位~

楼主(2008-02-24):
9255和9252 选择哪个好? 听说9252耐用些

网友:
理论上雷虎达到如亚拓这种ECCPM头的飞行性能是可能的。
在大桨、副翼、重量等机械数据相同的前提下:
理论上总距舵机要ECCPM单舵机的三倍扭力;
副翼/升降舵机要ECCPM单舵机的二倍扭力。
如亚拓用9252/6。5KG:
理论上雷虎总距舵机要19。5KG;副翼/升降舵机要13KG。
这就是所谓ECCPM的优势。
过去大力舵机少有且奇贵,现在这种优势已不明显了。如本人的雷虎用的舵机是:总距舵机JR8911/25KG;副翼/升降舵机JR8321/9。5KG,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大矩舵机价格都平了许多。副翼舵机配9公斤以上的;总距舵机配11公斤以上的(老外有配20公斤的)。这样和ECCPM选6公斤的平了。
试试吧,钱一定不白花。

推荐几个组合方案如何

网友:
CCPM的三个9252
雷虎50总距9255,副翼升降9252
尾舵401+9253/9254

另外9255金属齿,飞3D磨损速度要比9252快,但扭矩大些

网友(2008-07-07):
我的 螺距 FUTABA9206 好象11KG以上   升降 副翼 JR539  好象4.4KG      照樣自旋翻

网友:
這就是普通十字盤的好處  而且 比CCPM好調整。

网友:
个人 感觉 舵机用6公斤以上有点浪费

9252  就够了  速度也够快  力量也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itec的5625

前面4个都用562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