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飞机晃动

楼主(2007-12-04):
我的V4,飞行的时候飞机晃动(好比震动)。拿在手里飞看到主轴晃。后来把内、外轴全拆下来在玻璃上滚,发现都没有弯。单独上外轴其他东西不安装(桨、桨夹等)发现转动就不晃,安装上桨夹、桨就晃。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

网友A:
是不是重量不平衡?
偶猜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里重量不平衡?

网友C:
桨和桨夹的重量不平衡,做一下平衡就会好的.

网友D:
大桨不平. 轻的那个贴块透明胶条.

网友E:
用了不同牌子的大桨吧,重量不一样不平衡

网友E:
两边换一样重的桨

网友F:
会不会轴承坏了

楼主:
我研究明白了,是桨的问题。我把桨全拆下来就不晃了。我装的是副厂的桨,桨厚,换上原厂的桨就不晃了。
谢谢大家!

网友E:
接修过一台,乱晃,怎么调整都不行,轴也没弯,最后发现一根原厂桨一根副厂桨,两边差1g多 把偶气得,浪费1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