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美国手,还要改成二指禅吗?

楼主(2007-12-04):
反正都日本手改美国手了,以前是一指禅的,有没有必要也改成二指禅呢?

网友A:
美国手要求手的稳定性更高,因为单手控制整个斜盘.不上2指禅飞不稳的

楼主:
那起顺便一起改了

网友:
两个手指比较稳,你可以参照一下ALAN的飞行教学录象,我觉得他的手法相当不错,值得学习!不过我手指短,学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国手要求手的稳定性更高,因为单手控制整个斜盘.不上2指禅飞不稳的

偶美国手2指禅老被模友笑话,差点改1个指的日本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美国手2指禅老被模友笑话,差点改1个指的日本手

为什么笑话你?

网友:
捏X头?:loveliness:

网友:
我个人觉得什么手没有关系  关键是技术  什么手都要苦练的

网友(2008-03-26):
偶美国手,左手二指禅(一个手指偶控制不住),右手一指禅即可.